求助:磁粉式电磁离合器的控制(只有 2 根线)谢谢!

楼主(2009-02-17):
求助:磁粉式电磁离合器的控制(只有 2 根线)谢谢!
请教:
电机的一个轴插在理合器里
转盘的一个也轴插在理合器里
电机转动
通过离合器带动转盘转动
离合器可以调速(相当于调力的大小 M=F*V)
离合器只有 2 根线,
单片机(AT89C52)来控制它?
是通过什么来控制呢?
这 2 根线,是不是分别是电源和地啊?
是电流吗?
还是别的?
谢谢!
电机
转盘
电磁离合器

网友A:
请各位大哥再帮我看看啊
一位大哥在帖子上回复:
这叫磁滞连轴器,控制电流,
里面通的是直流电,
控制电流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电机只有 2 条线
这 2 条线分别接什么啊?
是不是 1 根 接 地
1 根 接 VCC(电源)啊?
然后控制 VCC 电流的大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