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UniButton 在WINCE环境中更新text闪烁的问题

楼主(2009-07-22):
UniButton 在WINCE环境中更新text闪烁的问题
WINCE中的UI想使用一个好看的界面 我使用了http://www.codeproject.com/KB/buttons/UniButton.aspx
中的button。 但是我在App中需要定时更新button上显示的text,更新的时候 button会闪烁!
这个怎么解决??
问题
button

网友A:
在CE下,只要是继承CButton类的,要实现透明比较困难

网友B:
不要在DrawItem函数中直画字,做一个内存DC,将位图和字体画到内存DC中,再将内存DC画回设备DC。

网友C:
缓冲,是解决闪烁的根本途径
有文字,双缓冲可能是不行的,必须用到三缓冲。否则文字可能会有重影!

网友D:
liuzheng2008 说的透明 BUTTON 的做法应该可行。
既然要定时更新,为什么不用 Static 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