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快速响应中断,而不丢失数据!

楼主:
问题描述:系统底层以最高优先级,每50ms中断一次,wince创建一个线程响应中断,中断来了读取一次数据。如果不动触摸屏或按键(即不做任何操作),数据读取正常。但是一按触摸屏,线程读取的数据就出错。像是读取数据过程被触摸屏中断抢占了,请各位大大帮帮忙,怎么解决?线程采用普通优先级,若优先级一设高程序就卡死在那了。

网友:
50ms 一次的话不算很快哦,你在线程里面加入临界段试试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好的,我马上去试试看,谢谢一楼的建议!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02/19/f2745b71-10f2-4074-a3c1-db83e0200fd2.html

关于S3C2440串口的稳定收发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wliaoc 的回复:
线程采用普通优先级,若优先级一设高程序就卡死在那了。

最直觉的方法, CeSetThreadPriority 提高 priority, 但是程序会死

1. 将程序 & IST 的演算法优化

2. 换一个更快的 CPU.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是不是 可以 用 isr

网友:
问题的关键在 IST 中!

中断来了后,IST 被激活,开始读取数据,这个过程是对的;

但如果你读取数据的过程使用了整个【线程时间片】,这样就会卡!

现在不知道你在 IST 中做什么,所以没法回答;

但,如果你能在 IST 中快速读取数据,就可以解决问题。

///////

你可以说说你在 IST 中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

网友A:
50ms不算快的。。。。。调整优先级应该可以满足要求的,我做过1s处理过50个中断的。。。。。。

网友B:
数据太多了吧,如果你50ms来一个中断,读一次数据也要50ms,那好了,不用干别的事情了
除非读一次数据在5-10ms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的关键在 IST 中!

中断来了后,IST 被激活,开始读取数据,这个过程是对的;

但如果你读取数据的过程使用了整个【线程时间片】,这样就会卡!

现在不知道你在 IST 中做什么,所以没法回答;

但,如果你能在 IST 中快速读取数据,就可以解决问题。

///////

你可以说说你在 IST 中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

我现在为了测试方便,底层中断就循环的送1~1000这些数,应用软件中线程函数
DataReadThread(LPVOID LParam)
{
        while (true)
        {
                if(WaitForSingleObject()==WAIT_OBJECT_0)
                {
                        if(ReadFile(HAND1,Receivebuff,40,&real,null)==true)
                        {
                                //读取Receivebuff数据;
                                //结束程序时把读取数据打印出来;
                                //发现打印出来的数据不连续,正常应该1~1000循环的,
                                //触摸屏有点击时就出错或断了
                        }
                }
        }
}
大概是这样代码,因为直接网页上输入指令,不是拷贝代码,可以有写错的地方,大大们多包涵。
前些天出差,没法上网,谢谢各位提供帮助和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太多了吧,如果你50ms来一个中断,读一次数据也要50ms,那好了,不用干别的事情了
除非读一次数据在5-10ms还差不多

数据量就是这种要求,其实整个软件不只做这个操作,要处理至少两个相同频度的中断,现在先想办法解决一个中断,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ms不算快的。。。。。调整优先级应该可以满足要求的,我做过1s处理过50个中断的。。。。。。

在应用层调整吗?要调整为多高才合适呢?
CeSetThreadPriority可以设置0~255,那怎么确定优先级多少,我设置过几个,都是卡死在那。
用SetThreadPriority设置高于普通一级,也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ms不算快的。。。。。调整优先级应该可以满足要求的,我做过1s处理过50个中断的。。。。。。

seven_zhangxw 能不能把你弄的中断处理源码公开一下,让我观摩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根据需要调节IST的优先级,驱动最高的是96,之前都是内核用的,我曾经用过SPI接收数据,每秒钟>1000字节,很稳定。
这个关键看你ISR和IST的处理过程,wince也算是一个准实时性的操作系统了。
你所说的优先级高就卡死了,是不是出现了中断资源冲突,还有就是wince不能出现两次优先级反转,否则就虾米。

网友:
你的IST占用了几个时间片?优化一下吧
或者在ISR里面把数据取干净,给IST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0ms不算快的。。。。。调整优先级应该可以满足要求的,我做过1s处理过50个中断的。。。。。。

seven_zhangxw 能不能把你弄的中断处理源码公开一下,让我观摩学习一下,谢谢!

呵呵,其实我就是调整了优先级。ISR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实际上是很快的,小于0个ms;从ISR倒IST的时间,我们是可以控制的,当时,我的IST优先级是250的时候,响应时间是4ms-5ms;我调优先级到90以下,基本上都是0ms了,当然,在这个IST里面,我只做简单的事情,设置事件(用于启动真正需要处理中断数据的线程),然后清中断寄存器,然后返回。
所有的数据处理都是在“真正需要处理中断数据的线程”里面完成的,这个线程的优先级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很高就处理及时一点,但不要高于IST的优先级;如果很低就会变得响应慢,自己权衡吧。
我的IST优先级是20,我的“真正需要处理中断数据的线程”是60,另外我的系统是WM6。。。。

网友:
问题已解决。我是在一个线程类里再创建一个线程响应接收数据,修改了类里线程的优先级,忘了改线程类的优先级了,所以程序老死机。是我犯了低级错误,谢谢各位大大的热心帮助,现在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