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到6.00的KITL移植

楼主:
在600中,KITL的初始化过程中有一个OEM函数是OEMKitlStartup(),该函数主要功能是为下一个调用函数OALKitlInit()准备参数:deviceID、pArgs和pDevice。但是420中没有找到OEMKitlStartup()这个函数,打算参考600中自带的BSP自己编写。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或者给点提示。

网友:
放弃4.2是选择。

选个5.0 进行移植会轻松很多。

good luck

KITL比较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初始化就行的。很多代码。

网友:
是很困难,但是现在只有4.20的BSP,没办法啊!

网友A:
gooogleman 能不能传个支持kitl的bsp包啊  让我们也体验一下kitl是什么样的2440的最好

网友:
ZTG328,我现在是分析600KITL的初始化和如何建立连接,然后把420的BSP修改,使它能够在600使用KITL。现在得一步一步分析,如果能够移植成功,再谈谈经验吧。我也希望有此经验的高手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ogleman 能不能传个支持kitl的bsp包啊  让我们也体验一下kitl是什么样的2440的最好

你搜索一下自然能找到 2440 5.0BSp 三星都做好了KITL了

楼主是什么ARM,没有5.0BSP的。真是不敢相信,这家ARM这样跟不上时代估计卖的很差吧。

网友:
我做的是PXA255,是因特尔的,听说因特尔把这个系列卖了,所以没有更新咯

网友:
最近是做整个BSP的移植。600中把KITL从内核中分离出来了,形成独立的dll。600下的KITL的启动流程和之前的版本也不同,所以以上所说的那个函数OEMKitlStartup()得自己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