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编译bootrom(及常用的编译方法)?

楼主:
怎么编译bootrom(及常用的编译方法)?

网友:
给你google了个链接:http://dev.yesky.com/294/3057794_3.shtml

网友:
挺基础的教程
看了很多资料,发现用命令行模式也不错~~呵呵。在工程目录下新建一个bat文件。
=================================test.bat====================================
set WIND_BASE=D:\Tornado2.2MIPS/*设置路径和主机类型*/
set WIND_HOST_TYPE=x86-win32

set _BIN_DIR=%WIND_BASE%\host\%WIND_HOST_TYPE%\bin/*设置环境变量*/
set PATH=%_BIN_DIR%;%_BIN_DIR%2

set DIABLIB=%WIND_BASE%\host\diab/*库*/
set PATH=%DIABLIB%\WIN32\bin;%PATH%

make vxWorks
=============================================================================
双击运行就会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