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侠帮忙!!!!

楼主:
晶振频率11.0592MHZ

源程序如下:

问题是 利用串口调试软件运行时,反复输入U后经采样转换数据不一致,即模拟信号转成数字量的值
跳变太大。。。请教专家!!!
CS        BIT        P1.1
        DOUT        BIT        P1.2
        DIN        BIT        P1.3
        CLK        BIT        P1.4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1000H
MAIN:        MOV        SP,#60H
        MOV        TMOD,#20H
        MOV        TL1,#0FDH
        MOV        TH1,#0FDH
        MOV        SCON,#40H
        MOV        PCON,#00H
        SETB        REN
        SETB        TR1
        CLR        ET1
        SETB        EA
REC:        JBC        RI,SENDWT
        AJMP        REC
SENDWT:        MOV        R1,SBUF
        CJNE        R1,#55H,REC
REP:        MOV        R0,#30H
        MOV        SBUF,@R0
REC1:        JBC        TI,REP5
        SJMP        REC1
REP5:        INC        R0
        MOV        SBUF,@R0
RE1:        JBC        TI,REP6
        SJMP        RE1
REP6:        MOV        R0,#30H
        LCALL        AD12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LCALL        AD12
        SJMP        REC
AD12:        SETB        CS
        CLR        CLK
        CLR        CS
        MOV        A,#01H
        ANL        A,#0FH
        SWAP        A
        MOV        R2,#08H
AD8:        MOV        C,DOUT
        RLC        A
        MOV        DIN,C
        SETB        CLK
        NOP
        NOP
        CLR        CLK
        DJNZ        R2,AD8
        MOV        @R0,A
        MOV        R2,#04H
        CLR        C
        MOV        DIN,C
        MOV        A,#00H
AD4:        MOV        C,DOUT
        RLC        A
        SETB        CLK
        NOP
        NOP
        CLR        CLK
        DJNZ        R2,AD4
        INC        R0
        MOV        @R0,A
        SETB        CS
        INC        R0
        RET
        END

网友:
你的串口调试软件波特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