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安装问题

楼主: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sp2,安装的是EVC4.0,在安装EVC的过程中没有出错,但安装完后,用EVC新建一个项目后就死机了,EVC sp3和EVC sp4都不能安装,请问一下,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没啊,谢谢啦!!!!!!!!!!!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某些SDK导致的。

解决方法是卸载掉EVC,再重新装一次。实在不行就得重装系统了。

另外,建议楼主使用VS2005。EVC很久不更新了,有些BUG会让你很头疼的。

网友:
SP4不能安装,为什么?

如果使用EVC不能安装SP4,就不要用EVC了

用VS2005或VS2008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重装一个Windows XP sp3的就好了

网友:
evc sp4装了吗?

网友:
同情楼主,软件不能安装确实很头疼哈

网友:
装个虚拟机然后把EVC+SP4装上试试,或者就重装系统。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主要是我以前的代码是用EVC写的,我把XP的补定打上再试一下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EVC的一个BUG,就是打开某些工程会出错,我把项目的路径不那么深就能打开,有些问题有点怪。。用VS2005吧,你把EVC转到VS05下,改动也不大的。。

网友:
嗯,好的,
我移植到VS2008的时候,总是报不能打开ole32.lib文件,我设置了路径后,还是一样报错
我再移植到VS2005试试

网友:
有人知道上面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最稳定的不就是最好的吗,还是安装Windows2003吧,开发一般用这个最好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稳定的不就是最好的吗,还是安装Windows2003吧,开发一般用这个最好不过。

你这样认为就不对了,现在来说来说还是XP的兼容性最好.

网友:
引用楼主 fuhui21 的回复: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sp2,安装的是EVC4.0,在安装EVC的过程中没有出错,但安装完后,用EVC新建一个项目后就死机了,EVC sp3和EVC sp4都不能安装,请问一下,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没啊,谢谢啦!!!!!!!!!!!

重新装系统吧,直接了当。

网友:
重装系统
SP4还是必须要装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