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上网卡问题

楼主:
现有一个项目,实现wince系统下使用无线上网卡上网,目前市面上的上网卡USB接口的居多,也有PCMCIA的,有没有高人做过类似的,哪种上网卡支持wince系统,USB的插上就能用吗,还是需要有支持wince的驱动?
谢谢各位!

网友:
什么都需要有驱动才能用
USB的有VT6656
还有SDIO的
SPI的USI-8686

PCMCIA的貌似没有了吧??
其中最简单的是USB的,驱动有安装的还有DLL形式的,只要你的板子有USB口
基本加上就可以用
SDIO的也比较简单
SPI的....不好说,看你运气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USB已经调通了,您说的DLL驱动是买的的无线上网卡自带的吗?

网友:
现在接口是自己调的,就是需要这个DLL驱动,厂商有提供吗,第一次做,还请大家都帮忙,谢了

网友:
卖家提供

网友:
恩,谢谢wangxin_801115,刚下了个VT6656的驱动,里面有wince5.0的驱动,支持的是X86,不过这个DLL应该是上层吧,应该ARM的也能用吧。

网友:
请联系QQ349976726,wifi厂商提供样品和驱动

网友:
忘了,在深圳

网友:
刚弄明白了,wangxin_801115您说的VT6656是无限网卡吧,我现在需要的是无线上网卡,需要运营商服务的那种。不知您了解吗?

网友:
无线上网卡
sorry....
少看了个字
不了解

网友A:
无线上网卡 一般都是在本地虚拟一个串口
然后就是该串口发送AT指令来拨号上网,

网友:
SDIO 貌似这种接口的用的最多

网友:
你应该说3G无线上网卡
要写它在Wince下的驱动的话,那要对那款数据卡的AT命令非常熟悉哦。这一般要靠数据卡的供应商提供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上网卡 一般都是在本地虚拟一个串口
然后就是该串口发送AT指令来拨号上网,

正打算用这种方法试一试,采购的中兴AC2736,USB接口的,尝试映射成串口发AT指令行不行。
有研究的朋友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