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对单片机有影响?

楼主:
我的单片机程序有点小问题想问问大家。
就是开关电源的时候,出现异常现象。
开开电源就出现所有本来有单片机控制的开关都自动的开一下又关闭,时间很短,瞬间的。
关闭电源时候现象一样。
开关电压220v。

另外一个开关电压12v,只是开的时候出现此现象。关的时候没有。

网友A:
开的时候出现此现象,估计是上电时,单片机的引脚处于默认状态,导致开关 打开,之后,受到程序的控制,开关 关闭。关的时候出现此现象,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导致上述过程又发生了一遍

网友:
什么型号?你怎么使用I/O口的,说明下吧。

网友:
说明一下使用的单片机是什么的!使用什么方式控制的开关!电源是怎么做的。有无复位芯片!

网友:
AT89C2051
P1口是双向口,即输入又输出。输入时候是,如果按键按下P1口检测到低电平。

p1口输出时候直接输出高或者低电平给74ls273,以此来控制继电器的吸合或者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的时候出现此现象,估计是上电时,单片机的引脚处于默认状态,导致开关 打开,之后,受到程序的控制,开关 关闭。关的时候出现此现象,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导致上述过程又发生了一遍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是这么怀疑的。可是怎么避免那??

网友B:
51系列单片机在系统刚上电的时候I/O口默认是高电平,这一点在设计单片机系统的时候要注意,再注意,否则很容易引起误动作。而别的系列的单片机,如AVR,MSP430等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单片机引脚出来后经过一个245之类的芯片,再接到开关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系列单片机在系统刚上电的时候I/O口默认是高电平,这一点在设计单片机系统的时候要注意,再注意,否则很容易引起误动作。而别的系列的单片机,如AVR,MSP430等则没有这个问题。

朋友能否给点解决问题的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引脚出来后经过一个245之类的芯片,再接到开关上去

接的有244

网友:
2楼,7楼言之有理.

愚见不仿一试:
初始化IO口时把状态设置为"需要"的状态.

网友C:
电源开关的时候有强干扰......有电火花产生,电路上如果没有一定的防干扰措施,有些型号的MCU容易产生逻辑错误.....产生的后果无法预测,有的是在IO上出现不希望的跳变,有的甚至IO给出错误状态,并且程序运行失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干扰,楼主可以考虑做一下滤波,加强一下接地,或者从软件上想一下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7楼言之有理.

愚见不仿一试:
初始化IO口时把状态设置为"需要"的状态.

正想这么做,还没有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开关的时候有强干扰......有电火花产生,电路上如果没有一定的防干扰措施,有些型号的MCU容易产生逻辑错误.....产生的后果无法预测,有的是在IO上出现不希望的跳变,有的甚至IO给出错误状态,并且程序运行失控.

说的太对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抗干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