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u初始化问题

楼主:
先贴上代码
void MMU_Init(void)
{
    int i,j;
    //========================== IMPORTANT NOTE =========================
    //The current stack and code area can't be re-mapped in this routine.
    //If you want memory map mapped freely, your own sophiscated MMU
    //initialization code is needed.
    //===================================================================

    MMU_DisableDCache();
    MMU_DisableICache();

    //If write-back is used,the DCache should be cleared.
    for(i=0;i<64;i++)
            for(j=0;j<8;j++)
                MMU_CleanInvalidateDCacheIndex((i<<26)|(j<<5));
    MMU_InvalidateICache();

    #if 0
    //To complete MMU_Init() fast, Icache may be turned on here.
    MMU_EnableICache();
    #endif

    MMU_DisableMMU();
    MMU_InvalidateTLB();

    //MMU_SetMTT(int vaddrStart,int vaddrEnd,int paddrStart,int attr)
    MMU_SetMTT(0x00000000,0x07f00000,0x00000000,RW_CNB);  //bank0           //128MB
    MMU_SetMTT(0x08000000,0x0ff00000,0x08000000,RW_CNB);  //bank1
    MMU_SetMTT(0x10000000,0x17f00000,0x10000000,RW_NCNB); //bank2
    MMU_SetMTT(0x18000000,0x1ff00000,0x18000000,RW_NCNB); //bank3
    MMU_SetMTT(0x20000000,0x27f00000,0x20000000,RW_NCNB); //bank4
    MMU_SetMTT(0x28000000,0x2ff00000,0x28000000,RW_NCNB); //bank5
    MMU_SetMTT(0x30000000,0x30f00000,0x30000000,RW_CB);          //bank6-1           //15MB,cached buffered
    MMU_SetMTT(0x31000000,0x33e00000,0x31000000,RW_NCNB); //bank6-2           //46MB,noncached nonbuffered
    MMU_SetMTT(0x33f00000,0x33f00000,0x33f00000,RW_CB);   //bank6-3           //
    MMU_SetMTT(0x38000000,0x3ff00000,0x38000000,RW_NCNB); //bank7           //128MB,

    MMU_SetMTT(0x40000000,0x47f00000,0x40000000,RW_NCNB); //SFR                   //128MB,物理寄存器,noncached nonbuffered
    MMU_SetMTT(0x48000000,0x5af00000,0x48000000,RW_NCNB); //SFR                   //48MB,
    MMU_SetMTT(0x5b000000,0xfff00000,0x5b000000,RW_FAULT);//not used   //如果应用层访问到该区域MMU会报错

    MMU_SetTTBase(_MMUTT_STARTADDRESS);
    MMU_SetDomain(0x55555550|DOMAIN1_ATTR|DOMAIN0_ATTR);
    //DOMAIN1: no_access, DOMAIN0,2~15=client(AP is checked)
    MMU_SetProcessId(0x0);
    MMU_EnableAlignFault();

    MMU_EnableMMU();
    MMU_EnableICache();
    MMU_EnableDCache(); //DCache should be turned on after MMU is turned on.
}

网友A:
代码上的 前面的我还能知道些,
到后面的
    MMU_SetDomain(0x55555550|DOMAIN1_ATTR|DOMAIN0_ATTR);
    //DOMAIN1: no_access, DOMAIN0,2~15=client(AP is checked)
    MMU_SetProcessId(0x0);
    MMU_EnableAlignFault();
就不大清楚了,开启MMU前必须要设置好ProID吗?

还有我现在按照例子上的程序,把程序加载到0x3000 0000 SDRAM的起始位置执行,在MMU开启之后,程序就运行不正常了。

高手能分析一下不?

网友:
这个看过,忘记了。
这个东西ARM手册页说不太清楚,楼主看看优龙或者飞凌的bootloader。就会有些提示。

网友:
我的板子时S3C2410

bootload中是不会就开启mmu的吧,一般进入main函数之后才可能开启MMU。

你看的是什么bootlo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现在按照例子上的程序,把程序加载到0x3000 0000 SDRAM的起始位置执行,在MMU开启之后,程序就运行不正常了。

你是怎么试的?
  MMU_SetDomain(0x55555550|DOMAIN1_ATTR|DOMAIN0_ATTR);
    //DOMAIN1: no_access, DOMAIN0,2~15=client(AP is checked)
    MMU_SetProcessId(0x0);
    MMU_EnableAlignFault();
这几项我的上面没有,所以应该没太大作用。

网友:
哦,你的上面没有这个??

我是在2410自己的测试程序里直接搞来用的,而且是在SDRAM中调试运行。。。
我的代码就是在这个区域
MMU_SetMTT(0x30000000,0x30f00000,0x30000000,RW_CB);   //bank6-1   //15MB,cached buffered

一使能MMU,之后程序就处于很奇怪的状态。MMUinit之后的代码根本执行不到。

是不是这个区域的属性设置不妥

网友:
这个映射是1-1映射,地址均不变化,变化的可能就是每个区域的属性还有权限了,哎

帮帮忙啊,自己给自己原计划这个周末内一定要调好的,看来比较悬。。。

不得要点,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上的 前面的我还能知道些,
到后面的
? ? MMU_SetDomain(0x55555550|DOMAIN1_ATTR|DOMAIN0_ATTR);
? ? //DOMAIN1: no_access, DOMAIN0,2~15=client(AP is checked)
? ? MMU_SetProcessId(0x0);
? ? MMU_EnableAlignFault();
就不大清楚了,开启MMU前必须要设置好ProID吗?

还有我现在按照例子上的程序,把程序加载到0x3000 0000 SDRAM的起始位置执行,在MMU开启之后,程序就运行不正常了。

高手能分析一下不?
ProID是和FCSE有关的东东....如果不使能FCSE,应该可以不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上的 前面的我还能知道些,
到后面的
? ? MMU_SetDomain(0x55555550|DOMAIN1_ATTR|DOMAIN0_ATTR);
? ? //DOMAIN1: no_access, DOMAIN0,2~15=client(AP is checked)
? ? MMU_SetProcessId(0x0);
? ? MMU_EnableAlignFault();
就不大清楚了,开启MMU前必须要设置好ProID吗?

还有我现在按照例子上的程序,把程序加载到0x3000 0000 SDRAM的起始位置执行,在MMU开启之后,程序就运行不正常了。

高手能分析一下不?
ProID是和FCSE有关的东东....如果不使能FCSE,应该可以不管它

谢谢,你说的是快速上下文切换把

那再请教一下,在CP15中的控制寄存器中高2两位 是怎么用的?关系到什么fastmode 或者异步模式,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