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A270扩展SDIO接口

楼主(2009-03-10):
关于PXA270扩展SDIO接口
由于PXA270只有1个SDIO接口,现在要实现iNand,SD卡,和SDIO的wifi模组,所以需要用外部芯片扩展出至少2个SDIO。请问大家有没有做过这类的扩展,是使用什么芯片实现的?除了FPGA/CPLD,有没有其他家的芯片可以实现?如果是使用FPGA,又用的哪家的呢?
谢谢!
芯片
wifi
接口

网友A:
不需要。
SDIO的cmd通过切换电路/芯片,分成3个甚至更多的CMD1/CMD2/CMD3...,其他的共用,可以支持多个。
已经做过1分2:SD卡+iNAND,WINCE5平台。
1分多的类似。
需要提前知道的是:
切换电路/芯片的响应速度影响读写速度。
加入了切换电路/芯片,必将导致SD系列走线的长度不一致,必须在layout时处理好。
驱动需要多做一些事情,因为涉及到切换,fifo的保存和恢复。
速度略有下降,而在SD<->iNAND,两者互相拷贝时,速度下降的多一些。

网友B:
谢谢shuiyan。
请问按照我们现在的规格,需要实现3个SDIO,用什么切换IC比较合适?
这种速度的影响是否比较明显?就比方说你从SD卡拷贝到iNand,或者通过WIFI下载资料到iNand上,这种速度的下降是可以接受或者忍受的吗?
现在我们就是无法决定是通过FPGA扩展SDIO出来,还是使用切换方案。这方面你是否有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
单独操作SD/iNAND,速度几乎不变,因为系统和文件系统造成的延迟足够掩盖切换造成的延迟。
两者间互相操作的具体参数手头没有,因为是另一个项目实现的,只是了解了一下。速度降幅不大,可接受。
至于wifi,你就更不用担心了,54Mbps的,能有2-3MB已经很不错了,远远小于sd的标准速度,切换造成的影响在里面直接忽略的。
fpga的方案选择前提是:时间、人力、成本、布板空间。当然,如果已经有过成熟方案的,那就可以不担心时间、人力了。

网友C:
谢谢shuiyan,请问你们使用的是哪一个切换IC,我找到fairchild的一颗FSSD06,但是供应商报给我的交期竟然是16~18周。郁闷啊!

网友D(2009-04-29):
可用低功耗SBT FPGA.
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