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虚拟地址空间

楼主:
那位高人能讲讲arm9的物理到虚拟地址空间的转换问题?以前学s3c44b0x,无MMU,现在升级到了s3c2440,有MMU了,可不知到怎么确定各外设的虚拟地址。。。

网友:
具体也不是很明白mmu是怎么映射的,但由物理地址映射到虚拟地址我们都是对照三星提供的Oemaddrtab表知道具体映射的位置。

网友:
ARM虚拟地址不是固定的,粗页表是1M的——ADS下和wince下就不同。

这个虚拟地址的大小是和物理地址空间范围对应的,所以多大是ARM决定了

wince下也有固定的了。嘿嘿

网友A:
不固定的,但是有api来转换这个地址的 wince:DeviceIoControl linux下也有一个···

网友:
linux下的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固定的,但是有api来转换这个地址的 wince:DeviceIoControl linux下也有一个···

ARM不固定,MIPS是固定的,
但是wince下 的中断向量表放在高位的,所以这个地址最好配合好,呵呵。

网友:
int led_init(void)
{
gpf_up= (unsigned long)ioremap((unsigned long)0x56000058,4);
*(unsigned long *)gpf_up &= ~(0xf<<4);
gpf_con = (unsigned long)ioremap((unsigned long)0x56000050,4);
*(unsigned long *)gpf_con &= ~(0xff<<8);
*(unsigned long *)gpf_con |= 0x5400;
gpf_dat= (unsigned long)ioremap((unsigned long)0x56000054,4);
Major = register_chrdev(DRAM_MEM_MAJOR,DEVICE_NAME,&led_ops);
if(Major <0)
{
iounmap((void *)gpf_con);
iounmap((void *)gpf_dat);
iounmap((void *)gpf_up);
printk("DRAM_MEM init_module:failed with %d\n",Major);
return Major;
}
Major = DRAM_MEM_MAJOR;
printk("DRAM_MEM_MAJOR registred: Major = %d\n",Major);
return 0;
}

--------------------------------------------------------------------
linux下----ioremap  iounmap

网友:
个人理解MMU就是把物理地址转成虚拟地址,方便系统使用,
我们用的wince系统,看ce的相关书籍会找到答案的
很多讲内存管理相关的...

网友:
源码中有这个代码,你可以自己看看,具体映射的时候地址空间的分配。

网友:
啥时候跑到wince了?越来越不搭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