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使用DialogBar又碰到问题了
panshiowen
panshiowen

网友A(2009-08-19):
使用DialogBar又碰到问题了
在View窗口中有DialogBar和一个CListctrl
要实现的功能是:
DialogBar上有打开、删除等按钮,初始时是disable
触摸笔单击选中list上某一行时,打开、删除等按钮Enable
触摸笔长按list上某一行时,弹出上下文菜单
问题是:触摸笔长按list上某一行时,本记录已被选中,但打开、删除按钮没有Enable。
从log看OnUpdateOpen(), OnUpdateEdit()没被执行。而单击时是执行的。
有什么办法强制调用OnUpdateOpen(), OnUpdateEdit()?
OnUpdateEdit的映射关系:
ON_UPDATE_COMMAND_UI(ID_VIEW_EDIT, OnUpdateEdit)
触摸
上下文

网友B:
如果把弹出菜单的语句注释掉,则触摸笔长按也能Enable 打开、删除按钮
象是弹出菜单把消息给截走了

网友C:
查到函数void UpdateDialogControls( CCmdTarget* pTarget, BOOL bDisableIfNoHndler ); 用来更新dialogbar 等的 buttons state,但是没效果,正确的用法是怎么用呢?

网友D:
上下文菜单出来后调用
frame->m_myDialogbar.OnUpdateCmdUI(pParent, (WPARAM)TRUE);
从log上看
OnUpdateEdit()已经把按钮enable了,但是界面上还是灰的
再次长按笔针时按钮才显示成enable状态,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