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触摸屏抖动如何判断及解决

楼主:
判断是否抖动方法:驱动直接打印信息,看看长按状态下坐标点漂移的是否厉害;或者按住拖动,产生虚线框,看看会不会跳动
请问各位大哥,此方法是否可行,应该如何解决抖动

网友:
过滤误差值啊,你现在是以一个像素点为单位的吧,你把分辨率降低点,5个像素点为移动。低于五个像素点判断为抖动,就不做响应直接返回。

触摸屏都会有些漂移的,根据触摸屏的线性度高低来判断飘移的大小。线性度越好的屏飘移越小,但还是会有,要用软件来处理的。

欢迎看我的WINCE技术BLOG,收藏了我的一些工作经验。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网友:
在触摸屏按下的时候,采集了一个坐标点后,从第二次坐标点的采集开始,每采集一个坐标点,就和前一次采集的点进行比较,如果相差很大,则认为采集的是盲点(无效),否则为有效的点。这一过程就是触摸屏的滤波函数,类似于键盘的去抖动。当然,两次坐标的比较值需要实际的调整才能得出。

网友:
阀值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A:
修改tsp_getxy()函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把TSP_SAMPLE_NUM提高点,我是把这个值提高到4,然后修改下里面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tsp_getxy()函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把TSP_SAMPLE_NUM提高点,我是把这个值提高到4,然后修改下里面的算法

哈哈,我刚开始以为来了个美女,原来是你。
嗯,上面说的对,采样次数,多次求职,阀值修改等是关键。

网友:
也可能是硬件问题,触摸屏的数据线周围不能有高频信号的走线。

网友:
刚才打错了,我是改到8,^_^

网友:
我们发现过,是硬件问题。 主要是屏的影响。

网友:
主要还是硬件的问题,如果软件去抖,而系统中有手写输入法,我怀疑会对手写输入法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抖动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抖动很厉害。

嘿嘿,我的老BSP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那个老BSP我试过了,取值那块处理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