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SimWriteMessage這隻程序的問題

楼主:
請問一下各位高手!!
小弟在調用到這隻程序時
就會一直返回下面的錯誤訊息
E_INVALIDARG   (0x80070057L)
再找了下文章之後
發現像是SimSetLockingStatus 這類的
這也是特權API
所以想請教一下~~
有沒有高手可以教導小弟一下~
如何才可以成功調用特權API!!!
萬分感激!!!

网友:
0x80070057是参数不正确呀

网友:
U大可以幫我看一下CODE嗎?
小弟的CODE如下

        SIMMESSAGE SimMessage;
        DWORD lpdwIndex = NULL;
        SYSTEMTIME ST;
        HRESULT hr = S_OK;
        memset(&SimMessage, 0, sizeof(SimMessage));

        SimMessage.cbSize = sizeof(SimMessage);
        SimMessage.dwParams = SIM_PARAM_PBE_ALL;
        SimMessage.dwAddressType = SIM_ADDRTYPE_NATIONAL;
        SimMessage.dwNumPlan = SIM_NUMPLAN_TELEPHONE;
        memcpy(&(SimMessage.stReceiveTime), &ST, sizeof(SYSTEMTIME));
        wcscpy(SimMessage.lpszAddress, TEXT("111111111"));
        wcscpy(SimMessage.lpszMessage, TEXT("GOGOGO"));

        hr = SimWriteMessage(g_hSim, SIM_SMSSTORAGE_SIM, &lpdwIndex, &SimMessage);

小弟完全不知道哪個參數有問題~~><~
只要調用SUCCESS~~立刻給分~~
感激!!

网友:
SimInitialize 初始化成功了没有?

网友:
还有,确认没有SIM Manager Error Constants 中的错误出现么?

网友:
Constant  Description
SIM_E_SIMFAILURE
SIM failure was detected.

SIM_E_SIMBUSY
SIM is busy.

SIM_E_SIMWRONG
Inorrect SIM was inserted.

SIM_E_NOSIMMSGSTORAGE
SIM isn't capable of storing messages.

SIM_E_SIMTOOLKITBUSY
SIM Application Toolkit is busy.

SIM_E_SIMDOWNLOADERROR
SIM data download error.

SIM_E_SIMNOTINSERTED
SIM isn't inserted into the phone.

SIM_E_PHSIMPINREQUIRED
PH-SIM PIN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PHFSIMPINREQUIRED
PH-FSIM PIN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PHFSIMPUKREQUIRED
PH-FSIM PUK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SIMPINREQUIRED
SIM PIN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SIMPUKREQUIRED
SIM PUK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INCORRECTPASSWORD
Incorrect password was supplied.

SIM_E_SIMPIN2REQUIRED
SIM PIN2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SIMPUK2REQUIRED
SIM PUK2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NETWKPINREQUIRED
Network Personalization PIN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NETWKPUKREQUIRED
Network Personalization PUK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SUBSETPINREQUIRED
Network Subset Personalization PIN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SUBSETPUKREQUIRED
Network Subset Personalization PUK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SVCPINREQUIRED
Service Provider Personalization PIN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SVCPUKREQUIRED
Service Provider Personalization PUK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CORPPINREQUIRED
Corporate Personalization PIN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CORPPUKREQUIRED
Corporate Personalization PUK is required to perform this operation.

SIM_E_MEMORYFULL
Storage memory is full.

SIM_E_INVALIDINDEX
Invalid storage index was supplied.

SIM_E_NOTFOUND
A requested storage entry was not found.

SIM_E_MEMORYFAILURE
Storage memory failure.

SIM_E_SIMMSGSTORAGEFULL
Message storage on the SIM is full.

SIM_E_EMPTYINDEX
Storage location is empty.

SIM_E_NOTREADY
SIM isn't yet ready to perform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SIM_E_SECURITYFAILURE
SIM isn't yet ready to perform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SIM_E_BUFFERTOOSMALL
Buffer too small.

SIM_E_NOTTEXTMESSAGE
Requested 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 message is not a text message.

SIM_E_NOSIM
Device doesn't have a SIM.

SIM_E_NETWORKERROR
There was a network error.

SIM_E_MOBILEERROR
Mobile error.

SIM_E_UNSUPPORTED
The command is unsupported.

SIM_E_BADPARAM
Bad parameter.

SIM_E_UNDETERMINED
Undetermined error.

SIM_E_RADIONOTPRESENT
The Radio is not present.

SIM_E_RADIOOFF
The Radio is off.

网友:
我在memset前面加上
hr = SimInitialize(SIM_INIT_NONE, NULL, 0, &g_hSim);
最後SimWriteMessage的結果依然是E_INVALIDARG  (0x80070057L)
請問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网友:
要不就把你的应用签名了,再试试

网友:
請問一下~~要如何簽名呢??
有什麼SAMPLE CODE嗎?
小弟是第一次看到簽名這種東西~~
多謝U大的幫忙!!!^^

网友:
发表于:2009-01-14 13:46:137楼 得分:30
要不就把你的应用签名了,再试试

------------------------------

请教你,应用怎么签名啊? 期盼早日回答,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