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红外线调制及发射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请教大家一个红外线调制及发射的问题?
我要用红外线一个遥控平台,使其可以上下左右前后的运动,用电脑控制,用8051单片机,单片机和电脑用USB连接,我想问问就是数据经过单片机后的红外编码和发射怎么做。
我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知道的指教下,小妹在这先谢谢了。
红外线

网友A:
以前找资料做过一个红外接收,接收普通遥控器的红外数据,现在手头上好象还真没有了。

网友B:
记得是通过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来判断是0或者1的,接收端通过中断读取定时器时间。

网友C:
不管这么样,谢谢你的回答哈。
我已经找到了编码的集成电路,现在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模拟开关来和它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