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sample与iesimple浏览器问题!

楼主:
嘿各位!
    在CE5.0上通过GPRS连接上网,当设置APN为CMNET的时候,WWW和WAP网站都能上,但是如果设置为CMWAP用我们的浏览器(仿照iesimple做的)就不能浏览网站,如果用微软自带的浏览器(iesample),设置代理服务器地址为10.0.0.172就能上WAP网站。
    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方法使iesimple也能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设置的代理服务器地址保存在哪里呢?我搜索了CE的注册表也没有发现。
    多谢各位!

网友:
这个是因为CMNET和CNWAP接入点不一样导致的吧。
在某些地区,确实只能通过代理才能正常上网。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CE自带的IESAMPLE能上网,但是IESIMPLE不行呢?能解释一下这个吗?

网友:
还有怎么在IESIMPLE里面加入代理服务器功能呢?

网友:
没人研究过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