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教,ce驱动开发

楼主(2009-10-09):
高分请教,ce驱动开发
原先没有做过嵌入式驱动开发,现在老板让做一个液晶屏的驱动开发,用的是Windows CE 5.0
我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学习?应该怎么做?
谢谢各位
老板
嵌入式驱动
windows
液晶屏

网友A:
先了解下wince下lcd驱动是怎么回事?在理解你要调试的液晶屏的文档~

网友B:
如果没用过WINCE5。0就先玩一下PB5。0,熟悉了环境之后在搞驱动部分,LCD开发是基于C++的,所以C++要过关,再来就是细看LCD开发手册,一步一步走。

网友C:
CE会提供显示驱动的框架
根据你的平台和液晶屏,实现一个CE显示驱动就OK了

网友D:
其实挺简单。 CE做了许多工作.

网友E:
CE下的显示驱动有两种:display驱动模型和drawdraw display驱动模型。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的显示驱动一般是display驱动模型。MDD(GPE)不需要我们实现,PDD需要我们实现,差不多也就是你的LCD初始化。

网友F:
LCD是分层驱动,看PB的帮助手册比你买书来看更好。里面还有显示驱动的介绍!

网友G:
LCD驱动不用改,要改的是bootloader以及OAL 的LCD初始化即可。

网友H:
这样的驱动改改就好了.

网友I:
直接添加比较简单,从头做起就麻烦了

网友J:
这个我上个月刚搞了个,就照着我说的做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