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不能正常挂起(sleep/suspend)---------- 如能帮助解决,可人民币结算

楼主:
wince6.0,在正常模式下可以挂起和唤醒,但是当我采用multi-bin XIP时,挂起到一半就停止不动了,这是为什么呢?

请教达人!

网友A:
怎么没有人理我?

网友:
帮顶啦!!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人理我?

网友B:
问题描述简明扼要。回答也应该简明扼要:不知道。

唐僧一点:不好意思,我们手头没有你的设备,没有你的调试环境,没有你的bsp,没有你的调试信息,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我来了~~看了一眼,我又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简明扼要。回答也应该简明扼要:不知道。

唐僧一点:不好意思,我们手头没有你的设备,没有你的调试环境,没有你的bsp,没有你的调试信息,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有一点调试信息可以说明:sleep的时候没有跑到OEMPowerOff函数。
芯片是S3C6410,系统是WINCE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简明扼要。回答也应该简明扼要:不知道。

唐僧一点:不好意思,我们手头没有你的设备,没有你的调试环境,没有你的bsp,没有你的调试信息,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知道。

还有一些可以说明的是:我是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将系统状态设为POWER_STATE_SUSPEND。通过将非multi-bin的打印信息与multi-bin的打印信息对比发现,在multi-bin模式下,系统挂起只进行到一半就停止了,连OEMPowerOff都没有跑到。我怀疑,在multi-bin模式下,系统挂起导致文件系统驱动binfs.dll停止工作,于是就无法识别出位于NANDFlash上的Binfs文件系统了,挂起操作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网友:
请我一起战斗吧。嘿嘿。
6410没有做过哦。

网友:
没做过。帮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我一起战斗吧。嘿嘿。
6410没有做过哦。

好主意,googleman牛人ye!

网友:
CE6.0在2440下面做过Binfs,LZ是哪里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已经搞定了。

网友:
LZ,说说怎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顶一下,呵呵

lz是怎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