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驱动共阴极数码管有一点不明白

楼主:
刚学单片机,看到有的原理图用NPN驱动数码管时,在三极管基极加了一个限流电阻。三极管发射级是接地的,集电极接数码管。51高电平的输出电流好像只有几十uA。为什么要加限流电阻呢?而且。这几十uA能使三极管饱和吗?

网友:
三极管有电流放大功能

网友:
谁说51的拉电流只有几十uA,没看数据手册乱说,你不加限流电阻那三极管B-E极就直接把IO拉到0.5V左右,如果单片机的拉电流>IBE0那你的三极管就完蛋了

网友:
51的准双向口有一个弱上拉,还有一个中等强度的上拉. 如果它的管脚是高电平,弱上拉和中等强度的上拉都会通,如果是低电平,则只有弱上拉通,中等强度的上拉关掉. 所以加限流电阻时驱动能力更好些.

网友:
我看了宏晶的89C52,写的弱上拉为160~230uA.这也不大 啊,楼上讲的把IO拉到0.5V,我知道。可是我想不明白,加了电阻三极管还能饱和吗?

3楼。既然还有一个中等强度的上拉,为什么我看到好多就只讲一个弱上拉,只有几十到几百uA.

网友:
1 一般单片机弱上拉时高电平驱动外部电路时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2 三极管基极串一个限流电阻不是为防止三极管饱和,主要是为了保护单片机IO口,这是一个良好习惯.
3 51单片机IO口用低电平工作驱动能力比高电平强.

网友:
这里有个误区,所谓高电平输出电流不大,是指同时要保证高电平为额度值时输出电流不大,你说的情况其实并不要额度电压输出(这个电压对be结太大所以加了个电阻),按你的要求输出0.5ma(*100beta=50ma)还是可以的。这时测量输出电压,可能小于额定值了。

网友: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啦......我记的不是很清楚.....如果管脚是1,则大约有200uA的驱动能力,如果是0,则不到50uA.

即使是200uA电流经过三极管放大一次,通常还不够驱动数码管的共阴极(通常假定放大50倍的样子...10mA而驱动数码管的共阴极,大约要50mA左右)......一般来说,还需要一个上拉电阻,它要提供2mA以上的电流.....就是说,不要超过2K....

网友:
假定你的电源是5V......有数码管的地方,用5V可能比较多........

网友:
如果是STC,则又是另一回事.....STC的IO可以配置成推拉输出,它可给出20mA的电流,所以一定要限流电阻......

网友:
所谓高电平输出电流不大,是指同时要保证高电平为额度值时输出电流不大.
如果它输出1ma的电流时,输出电压降到2V,还是会烧毁你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