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推荐一款液晶,各位大虾帮下忙!
2008pcu
2008pcu

网友A(2010-01-03):
推荐一款液晶,各位大虾帮下忙!
我的导师是搞软件的,现在有一个项目。我们的开发板是以一款TI公司的DSP芯片(以ARM926EJ-S为内核)为主的板子,我看到里面有LCD的控制器。板上有LCD的接口,现在我们需要一款液晶,3.8寸以上的,怎么把液晶连到开发板上,接口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写驱动。
好像很多LCD都自带了驱动器
谢谢大家了!
接口
开发

网友B:
一般的LCD都是自带LCD驱动控制器;
既是你的DSP有LCD功能接口,具体看看硬件你那LCD功能接口是支持16BIT还是18BIT 或者24BIT。
我们做的是手持式设备,目前用的LCD大部分是3.5寸,其实4.3寸的也与3.5寸接口基本一样;
如果楼主想看具体的电路接口的原理图,QQ:604914729,我到时截图给你吧

网友C:
kyzf,今天我到电子城买了一块24BIT4.3寸的液晶,不过它的背光是20伏的,现在的液晶背光主流电压是多少啊,我指的是手持设备

网友D:
你加我QQ:604914729吧;
我给你推荐几款LCD背光驱动的DCDC芯片。
目前业内3.5寸及以上的TFT 很多采用6个LED串联做为TFT的背光,
这就要求其典型驱动电压为19.8V。 所以20V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