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基础
请问如何用51C语言搭建程序框架,而用汇编语言完成程序 ...

楼主(2009-10-07):
请问如何用51C语言搭建程序框架,而用汇编语言完成程序细节?
知道这个问题有点抽象,是编程编久了的人才会更好的运用,但是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直接用汇编,程序显得乱而杂,直接用C,我的C又不是很好,所以想问问如何用51C语言搭建程序框架,而用汇编语言完成程序细节呢?诚挚的感谢寄予我帮助的人们~~~
搭建
编程
程序
如何

网友A:
兄弟过谦了,C的电子书籍很多,C51的也很多。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本人商用过C以及汇编的,谈谈个人体会:汇编转到C注意点:
1。端口定义,头文件里有,xx.h文件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汇编习惯定义寄存器的绝对地址,C有自己的定义方式,注意区别。
3。跳转汇编用jmp等指令就可以了。C只能用 if(xx) else if(yy)。。。else实现。
4。汇编对常量一般建立表格,存放在ROM中,C可以使用数列,存放地点可以RAM,也可以ROM。
5。函数基本一样,不过交叉语言代码,汇编调用C的代码会很麻烦。不建议交叉语言代码商用化。除非特殊情况。因为变异的时候RAM有可能会重叠,造成数据安全性很差。
6。复制一个C代码,软仿真运行一下,来电成就感,然后自己修改完善这个小程序,很快就会上手才c语言的。
7。C代码的维护成本大概是汇编的20%。强烈建议用C,前提条件是你的ROM空间足够,因为C变异后的烧录文件会很大,至少是汇编的150%。

网友B:
底层的用汇编写,上层的模块用c写

网友C:
C代码的维护成本大概是汇编的20%。强烈建议用C,前提条件是你的ROM空间足够,因为C变异后的烧录文件会
变
大,至少是汇编加
10-15%

网友D:
用C把函数写好,然后,编译成汇编源文件
这样,C函数就只剩下一个接口,
再用汇编填这个接口就可以
只是在写汇编的时候,要注意C里的规则,不能占用C里用到的寄存器啥的

网友E:
谢谢大家了哦~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