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用在嵌入式系统中

楼主:
摄像头在wince中的驱动怎么弄啊?
摄像头还没买,听说网口接口的可以做,谁有经验啊。

网友:
1.花钱买;
2.请人做。

网友:
很多芯片带摄像头接口的

网友:
的确很多处理器都带摄像头对应的功能接口。

楼主还是先看看自己的处理器是否有这样的功能接口,另外看下官方的BSP中带什么型号的摄像头?
如果官方BSP带的摄像头 在功能和性能上都满足你的需求,那当然采用官方那个摄像头,
这样你就不用修改很多东西,想办法移植下BSP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花钱买;
2.请人做。
高人啊!其实,偶滴意思也是这样,^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