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的问题

楼主:
我的源代码很简单,如下:
 1: ldr r0,=WTCON       ;watch dog disable
   2: ldr r1,=0x0
   3: str r1,[r0]

  ldr r0,=INTMSK
    ldr r1,=0xffffffff  ;all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ldr r0,=INTSUBMSK
    ldr r1,=0x7ff       ;all sub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单步走到3就死了,真不明白,有时又能走下去,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吧,急死人了。

网友:
有没有开MMU?如果开了MMU直接访问物理地址会卡死

网友:
谢谢,我先看一下,或许是开了。HO HO

网友:
真被你说对了,因为我的NandFlash里有程序,开机后就运行了,所以就打开了MMU,后来我把NandFlash
格了一次后就可以单步执行了,真是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