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加载文件如何批量使用?

楼主:
我的一个工程中,大概有20多个.c文件的模块,我想将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其中的12个.c模块在编译后希望通过分散加载文件指定连接器将其定位在FLASH中0x00000000到地址0x00032000,然后另外的都定位在FLASH 的地址0x00040000-0x00078000,
请问如何通过分散加载文件实现?

我的目的是想升级后面一块区域的文件,而前面的文件可以固定不变,作为升级区和资源区。

网友:
原来要一个一个自己写,类似:

OS_LOAD 0x00000000         ABSOLUTE
{
        BOOT 0x00000000
        {                                                                 ;中断向量表
                vectors.o (VECT, +First)
        init.o (INIT)
        }

        ROM_EXEC1 +0
        {
           __main.o(+RO)
        __scatter.o (+RO)
        __scatter_zi.o(+RO)
        __dczerorl.o(+RO)
        anon$$obj.o(+RO)
        __scatter_copy.o(+RO)

        cpu_a.o (+RO)
        iap.o (+RO)
        ;init.o (+RO)
        lib_mem.o (+RO)
        lib_        mem_a.o (+RO)
        ;lib_str.o (+RO)
        net.o (+RO)
        net_arp.o (+RO)
        net_ascii.o (+RO)
        net_bsd.o (+RO)
        net_bsp.o (+RO)
        net_buf.o (+RO)
        net_conn.o (+RO)
        net_ctr.o (+RO)
        net_dbg.o (+RO)
        ;net_err.o (+RO)
        net_icmp.o (+RO)
        net_if.o (+RO)
        net_if_pkt.o (+RO)
        net_ip.o (+RO)
        net_isr.o (+RO)
        net_nic.o (+RO)
        net_os.o (+RO)
        net_phy.o (+RO)
        net_sock.o (+RO)
        net_stat.o (+RO)
        net_tcp.o (+RO)
        net_tmr.o (+RO)
        net_udp.o (+RO)
        net_util.o (+RO)
        net_util_a.o (+RO)
        os_core.o (+RO)
        os_cpu_a.o (+RO)
        os_cpu_c.o (+RO)
        os_dbg.o (+RO)
        ;os_dbg_r.o (+RO)
        os_flag.o (+RO)
        os_mbox.o (+RO)
        os_mem.o (+RO)
        ;os_mutex.o (+RO)
        os_q.o (+RO)
        os_sem.o (+RO)
        os_task.o (+RO)
        os_time.o (+RO)
        ;os_tmr.o (+RO)
        ;ucos_ii.o (+RO)
        upgrade.o (+RO)
        ;vectors.o (+RO)
        bsp.o (+RO)
        ;app.o (+RO)
        strncmp.o (+RO)
        lib_mem_a.o(+RO)
        libshutdown2.o(+RO)
        rtexit2.o (+RO)
        use_no_semi.o  (+RO)
        sys_exit.o (+RO)
        fpinit.o (+RO)
        libinit2.o (+RO)
        rtexit.o (+RO)
        libinit.o (+RO)
        exit.o (+RO)
        rtentry7.o (+RO)
        rtentry2.o (+RO)
        rt_memclr.o        (+RO)
        rtentry.o (+RO)
        aeabi_sdiv.o (+RO)
        aeabi_sdiv.o (+RO)
        rt_memclr_w.o (+RO)
        rt_memcpy_w.o (+RO)
        aeabi_memset.o (+RO)
        libshutdown.o (+RO)
        __0sscanf.o (+RO)
        _scanf_int.o(+RO)
        strstr.o(+RO)
        _chval.o(+RO)
        scanf_char.o(+RO)
        _sgetc.o(+RO)
        isspace.o(+RO)
        _scanf.o(+RO)
        rt_ctype_table.o(+RO)
        rt_locale_intlibspace.o(+RO)
        lc_ctype_c.o(+RO)
        strcmp.o (+RO)
        _scanf_int.o  (+RO)
        _scanf.o (+RO)
        setlocale.o(+RO)
        locale.o(+RO)
        null_locale.o(+RO)

        bootloader.o(+RO)
        bootwebupgrade.o(+RO)

        ;app.o(+RO)
        ;webupgrade.o(+RO)
        }
        RW_IRAM1 0x40000000 0x00007000
    {
                * (+RW,+ZI)

    }

        ARM_LIB_HEAP  0x40007000 EMPTY  0x00000100   {}
    ARM_LIB_STACK 0x40008000 EMPTY -0x00000E00   {}

        RW_IRAM3 0x80000000
        {

;                webupgrade.o (+RW,+ZI)
                ;upgrade.o (+RW,+ZI)
        }

         RW_IRAM2 0x7fd00000 0x1fff
        {
           webupgrade.o (+RW,+ZI)
                bootloader.o (+RW,+ZI)
        }

}

APP_LOAD 0x00040000
{
        MAIN_EXE +0
        {
                app.o(mymain) ;;app.o就是我的main主函数所在的C文件模块app.c
                      ;;mymain就是刚才定义的一个节其实就是代表main主函数
                      ;;这里可以看到mymain的节(也就是main函数)
                      ;;被放在地址0x00050000处,这样就完成了函数地址定位的功能

        }
        APP_EXE +0
        {
                 *(+RO)
                ;webupgrade.o (+R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