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webserver的问题

楼主:
要在evc环境下(目前是evc4.0)开发一个webserver,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目前有2个问题.
1.方案1,使用go ahead,由于我需要动态的去更新网页上的数据,所以需要和数据库相连,但是目前我看goahead源代码,没有看明白它是如何与数据库相连接,在哪里连接,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数据库.
2.方案2,自己写程序来实现.因为是动态网页,所以想用asp来开发,然后放到evc下使用.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非常困难

希望有开发经验的同志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有WINCE自带的web server不能满足需求么

网友:
看看D:\WINCE500\PUBLIC\SERVERS\SDK\SAMPLES\HTTP\SYSADMIN这个例子,ISAPI的例子,可以调用系统A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WINCE自带的web server不能满足需求么

怎么用它?能给个例子吗?或者简单介绍一下也好,我在网上看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没有没有看明白

网友:
在PB中添加web server组件:
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cou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Servers->Web Server(HTTPD)组件 右键添加
添加了web server组件后,会在windows/www/wwwpub目录下生成一个默认的页面,就是你通过浏览器看到的页面,想修改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自己写一个页面,将其放到该目录下,在浏览器中输入相应的地址就能查看了。

网友:
使用ISAPI
前段时间我做的这个web server  就是用的ISAPI实现的
网页的浏览和数据传输功能全部能实现

网友:
谢谢 4楼和5楼的朋友 尤其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