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near,far,huge指针的问题~~~

楼主:
目前维护一个工控机用的dos程序,发现老代码似乎有问题,是这样的
long huge* pdata; // 声明巨指针
pdata=(long huge*)farcalloc(1024,sizeof(long)); //分配空间,能容纳1024个long
然后data作为某个函数的实参这样调用: ReadAndAdd(1, pdata);
但是注意此函数的原型是void ReadAndAdd(long ramch, long* data);

我认为调用此函数, 巨指针pdata会被隐式的由long huge*转化成long*
就相当于把huge指针的高16bit舍去了,原本可能指向64k段外的指针有可能被转成指向段内的指针,是安全隐患
所以我想把函数的原型改成void ReadAndAdd(long ramch, long huge* data);
请问我的分析是不是可行?

网友:
void ReadAndAdd(long ramch, long* data);
可行,地址范围是受指针类型影响的。

网友:
子函数外:
pdata=(long huge*)farcalloc(1025,sizeof(long));
*(pdata+1024)=0xAA55AA99;

子函数内:
……
if(*(data+1024) ==0xAA55AA99)
{
}
else
{
  printf("data is error!\r\n")
}
……

网友:
ls方法不错,,,,,我去试试

网友:
试过了,,,结果出乎意料
环境如下:ms dos7.1 + borland C++
1 如果用非huge模式编译,比如small模式, 编译器compile时直接报error
2 huge模式编译,有警告, 结果正确

网友:
警告内容是什么?想了解一下。没用过BC

网友:
huge模式编译,
函数原型void ReadAndAdd(long ramch, long* data)
把long huge*类型的指针传进去
警告是:suspicious pointer conversion
函数内printf一下sizeof(p)=4,

非far,huge指针在dos下sizeof是等于2, 看来huge模式下,bc在指针和函数声明都隐式加了hu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