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波特率间的数据收发

楼主:
单片机,采用双串口芯片,一边用9600收,一边用1200发,中间缓冲区为512个字节,请问如何提高发送效率,因为收到数据后必须做些判断,所以导致接受的数据不能超过600多字节,否则掉码,这个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
貌似你这个收和发的弄反了吧~
收的比发的快,而且收到后还要数据处理,要是一直有数据早晚得丢包~

网友:
做一个循环BUFF队列,可缓解,但如楼上所说,如果数据一直有发过来,而你处理过的数据长度>=原始接收数据,再因为你发的速度慢,必然会少包.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循环队列,512的buf,可是竟然一次最多只能发600多字节,娘的,效率忒低了吧
另外,快进慢出应用很多啊,很多打印机用1200的波特率,上位机9600好像。难道逼我学汇编?

网友:
唉,没办法解决.....

网友:
建立协议,发错了重传...

网友:
你用9600的发送,如果可以的话,字符间隔大一些。

网友:
设置一个安全水位,用于控制发送端动作,应该可以最大效率工作

网友A:
.......大哥们,那个发送端的动作我没法控制,也不能去控制,那是别人的东西,不允许我控制

网友:
确认一下发送端的串口设备,是否支持hardware flow control 功能。 若支持的话, 开启这个功能,就可以排除buffer 溢出的问题了。

网友:
1.hardware flow control//即RTS和CTS
2.software flow control//即XON和XOFF
3.中间缓冲区为512加大//加个FRAM做缓冲。

网友:
原则是我不能碰发送端
我老大说他以前汇编写过256转发3k的,差距好大,我真的有点不相信,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们,那个发送端的动作我没法控制,也不能去控制,那是别人的东西,不允许我控制

既然无法控制,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大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