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IS6.2驱动 win7下初始化后进入Halt??

楼主:
最近在开发NDIS6.2驱动,用windbg调试发现调用MPInitializeEx()后直接由调用MiniportHaltEx()进入了halt状态,并且MPInitializeEx返回的状态时成功。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黄色感叹号,提示:改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各位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啦!

网友:
光这些信息大家帮不了你的.
1. MiniportInitializeEx()做了什么?
2. MiniportHaltEx()参数 HaltAction 的内容是什么? NdisHaltDeviceInitializationFailed?

网友:
MiniportInitializeEx()主要是初始化apapter,设定熟悉等,我用windgb跟下去了,设备也返回了正确的信息,应该没问题。MiniportInitializeEx返回成功后直接就调用了MiniportHaltEx().

MiniportHaltEx()参数 HaltAction 的内容是NdisHaltDeviceInitializationFailed。
这表示什么意思??什么原因造成的?

WDK解释:
NdisHaltDeviceInitializationFailed:
NDIS could not initialize the miniport adapter for an unknown reason after the MiniportInitializeEx func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K解释:
NdisHaltDeviceInitializationFailed:
NDIS could not initialize the miniport adapter for an unknown reason after the MiniportInitializeEx func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说明你的MiniportInitializeEx()里头有东西写的不对呗。MiniportInitializeEx()好像要注册不少东西的,你仔细阅读一下DDK 文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