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数给完了,事后一定加分.LCD能显示Logo图片, 之后什么也不显示了, 我估计可能是FrameBuffer配置错了, 如何解决.

楼主:
掌微的A3 CPU, wince5.0, EBoot能正常运行,NK也已运行(Logo图片以文件的形式包含在NK.Bin中),
LCD能显示Logo图片, 之后什么也不显示了, 我估计可能是FrameBuffer配置错了.
请问如何检查下 WinCE 代码里面对LCD控制器有没有错误的配置? 如何检查 FrameBuffer 的物理地址和 Vitual 地址是否一致?

网友:
Centrality的BSP做得比较标准的,你重点检查相关的宏定义
如果LOGO可以显示,那说明前期的控制器的配置肯定正确,所以在显示LOGO里的相关Register打印出来跟后面的比较一下
其实FrameBuffer的地址也可以参考前面显示LOGO时的

网友:
除了看代码,别无他法了。

网友:
可以显示了,谢谢.分数加不上去.加了还要延长15天. 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