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驱动的 source文件编写

楼主:
{549CAC8D_8AF0_4789_9ACF_2BB92599470D}

网友:
BSP_NOSERIAL是BSP环境变量,表示此平台不支持串口,则跳过Build。
另外2个同问。

网友:
!if "$(BSP_NOSERIAL)" == "1"
SKIPBUILD=1
!endif
类似于C语言中的条件编译,如果为真就设置SKIPBUILD=1,否则就跳过

网友:
BSP_NOSERIAL是BSP环境变量

网友A:
谢谢,那写source文件的时候可以不用写这两句吧,如何写了和其他的标识符相同不就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写source文件的时候可以不用写这两句吧,如何写了和其他的标识符相同不就出错了

应该不需要写的,好像也就public下面的source里面会有这样两句话,BSP下面貌似都没怎么见到过。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