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点1024X600 的LVDS屏,VCLK的设置问题?

楼主:
1024X600X60=36.8MHZ.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设置VCLK为36.8MHZ.显示效果正常。
由于HCLK为100MHZ,VCLK=HCLK/(clkval+1)/2所以只能设置成50,25或者更小。
发现设成25的时候已经很清除了,但是在操作系统别的任务的时候,比如晃动鼠标,或者同步,运行应用软件,总之任何其他操作。
屏幕会跳动,如果设置成50,跳动就更厉害了(是VCLK太快造成的)。
   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操作系统是如何刷新LCD的吗?我感觉是因为屏幕太大了,要刷新的数据两太多,而系统在有其它操作时,占用了操作系统时间,导致刷新被打断,所以会跳!但是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手头还有,800,600;800,480;320,240;等屏。800,480;把VCLK设置成25就没有问题。800,600;有问题,但是显现稍好。

网友:
看到有人用2410点1024X768都能行,不知道我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
1024*600太恐怖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去年在这里讨论过的,那时是点800X600.情况和上述一样。由于当时手头只有一种屏,怀疑是硬件问题。现在看来和驱动关系很大,或者说是操作系统。我做过实验,把VCLK设置成50,所有尺寸屏的都不能工作。我的同步参数设置是根据屏的datasheet设置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主要是看有人在点1024X768,所以才上的。不过我手头有1024X768的VGA转接板,VCLK设置成16.7MHZ就能搞定了。真是奇怪的很,不是说屏幕刷新频率要60HZ.我算了一下20HZ左右,估计是台式机的液晶屏质量比较好,看着也能行!如果把VCLK设置成25也是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发现随着VCLK的频率增加,VCLK的幅值在减少。当25M时,只有2V了。50M时时钟已经在乱跳了,难道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用的是三星的2443的CPU,7“的panel, 最后解决办法改变VCLK的时钟源,你现在使用的是HCLK分频的,你可以使用PCLK分频  66MHZ/2=33MHZ,基本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
楼上,这个怎么改啊。2440的LCD的控制器只支持HCLK分频,不能用PCLK分频!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有谁点过LVDS屏的,谈谈它与TTL的区别。

现象是比较奇怪,拿LVDS(1024x600)的驱动去点800X480的TTL屏,除了不能全面显示,显示效果却是好的不得了。是不是证明是硬件设计上的问题,和软件无关!

网友:
一切按照datasheet来设,感觉还是VCLK没设好,再检查那个寄存器看看

网友:
我感觉我的设置没什么问题,可能是操作系统引起的。做了一个实验,在CFW.C的display初始化当中,死循环画两张有部分内容是重叠的图片,重叠部分一点都不闪。也就是说闪烁现象只有在系统起来后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