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非模态对话框的问题以及对话框全屏的问题

楼主:
请问WinCE下支持MFC的非模态对话框吗?我创建的非模态对话框咋WinCE下,弹出来后,然后用鼠标拖动对话框移动,可是每移动一次,屏幕上就多出一个对话框(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的),单击关闭也没有响应,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有就是在对话抗构造函数中我也用了m_FullScreen=false;但是有时候好像也不起作用,不知道为什么?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這個模態不模態是windows api支持的 不要mfc也能支持的
你可以把你的代碼片段帖出來給大家看看

网友A:
关注一下.系统默认的不能随便改变吧.

网友:
windows ce 肯定是支持非摸态对话框的。
估计你的代码那个地方没有写好,因为ce下和xp下的mfc库不是完全一样的。
你查查帮助文档,里边应该有示例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系统默认的不能随便改变吧.

這個全屏不全屏 是可以通過設m_FullScreen=false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全屏不全屏 是可以通過設m_FullScreen=false改的

这个我设置了啊。第一次弹出对话框的时候的确是我设置的大小,没有全屏,但是当有另外一个对话框弹出来的时候,然后拖动第一个对话框,这样他就全屏了,我不想让它全屏。请问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还有我对话框拖动的时候,拖动到另外一个位置,原来位置的对话框并没有消失,拖动几次,屏幕上就多处几个对话框,其实只有一个,其余全是假的,因为我关闭我拖动那个其余也全部关闭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对话框中放了个控件,再win32桌面运行正常,在CE下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如果在CE下去掉这个控件,拖动就正常。猜测是我控件造成的。想问,对话空拖动的时候,其上的控件会随着对话框的拖动做出些什么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