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的cab 安装包问题(vs2005)

楼主:
想做一个cab安装包,安装今日插件,按照网上的说明写了个安装程序setupdll.dll,
但是在模拟器上(pocket pc se 2003 Emulator)安装发现setupdll没有被调用(在函数Install_Exit中加了MessageBox,没有弹出,注册表也没写)

cab安装包使用vs2005做的;inf配置文件也是自动生成的,贴出部分数据

[DefaultInstall]
CEShortcuts=Shortcuts
AddReg=RegKeys
CopyFiles=Files.Common1,Files.Common2,Files.Common3,Files.Common4,Files.Common5
CESetupDLL="setupdll.dll"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搞过这个东东,记得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INF文件的问题和VS2005里工程配置不对的问题.
还有个可能就是模拟器定制时是否打进了cab安装服务的组件.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是我的setupdll.dll库有问题,用查看器查看,没有看到导出函数,就是那四个函数,但我在def文件里声明了呀

网友:
奇怪,用evc写了一个就好用,用vs2005写不好用,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
可能是工程配置里没有指定def文件是哪个的原因,原来碰到过这个问题,还找了半天呢。

网友:
这点你放心肯定是项目配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koower 的帖子:
想做一个cab安装包,安装今日插件,按照网上的说明写了个安装程序setupdll.dll,
但是在模拟器上(pocket pc se 2003 Emulator)安装发现setupdll没有被调用(在函数Install_Exit中加了MessageBox,没有弹出,注册表也没写)

cab安装包使用vs2005做的;inf配置文件也是自动生成的,贴出部分数据

[DefaultInstall]
CEShortcuts=Shortcuts
AddReg=RegKeys
CopyFiles=Files.Common1,Files.Common2,Files.Common3,Files.Common…

我记得曾经在那里找到过cab压缩的源代码,你可以找找看的

网友:
原因找到了,需要配置一下,具体步骤【vs2005】
项目->属性->连接器->输入
在 [模块定义文件]中输入def文件的路径和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