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etDevicePower开启wifi,几秒钟之后自动关闭

楼主:
        string path = "{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
string deviceName="SDIO86881";
  DevicePowerNotify(path2 + deviceName, DevicePowerState.FullOn, POWER_NAME);
                SetDevicePower(path2 + deviceName, POWER_NAME, DevicePowerState.FullOn);

网友:
使用SetDevicePower开启wifi后,把"SDIO86881"=1 写到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Comm\NdisPower下就行了,关闭的时候再设置"SDIO86881"=4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Comm\NdisPower
没这一项啊

网友:
供电不稳 SDHC不通?
改电源状态 用SetDevicePower

DevicePowerNotify是向系统请求修改电源状态 系统如果不允许 修改会失败

网友:
这个问题要关注一下!

网友:
我用SetDevicePower函数控制很不稳定.可以该用SETpowerrequirement来控制,效果很好.可以开和关wifi.并且功耗降低.用SETDEVICEPOWER()可以把wifi关掉,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功耗.

网友:
关注,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
拉上电的GPIO再set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