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问:如果调试2440下面的SPI接口

楼主:
买的是tq2440,有四个GPIO引脚支持SPI协议。
但是不知道调试的话该从何做起。
刚开始学习,网上溜达了好多天
看了driver下的驱动程序以及DOcument下面的test程序
但是具体是怎么个操作过程,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
譬如说是不是先要用导线将MISO和MOSI接口互相连接起来,(省的购买外置SPI器件)?

希望越详细越好,呵呵

不胜感激

fan

网友:
譬如说是不是先要用导线将MISO和MOSI接口互相连接起来

这种方法还是头一次听说,虽然可能有效果,但是建议还是搞个外围SPI器件。

网友:
最好整过外围器件  双机通信,那怕是跟单片机通信也可以啊
用导线将MISO和MOSI接口互相连接起来 这样肯定不行 这又不是串口,呵呵

网友:
这得看具体原理图的,然后去配SPI驱动

网友:
目前接触到的SPI基本上都是GPIO模拟的,看器件手册,照着SPI的时序写就可以,不过提醒LZ,有的时候CPU太快,外围芯片(尤其是SPI,I2C这种慢速接口)跟不上CPU的速度,需要加点点延时操作的。

网友:
北京这鹅毛大雪飘的

感谢楼上诸位
我的理解是,既然2440有spi的驱动,那么我是不是加载spi模块后,直接在应用程序里调用相关收发数据的函数即可?
外围器件的话,打算买个温度传感器试试。

网友:
如果你的驱动写好了,就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调用驱动中的驱动接口函数 去测试的

网友:
有现成的驱动,直接调用还是很省事的,先弄个温度传感器试试也不错。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

我没搞过嵌入式开发
但是最近看了很多的文档
来宝地想确认一下我的思路是否正确
现在基本明确了
就这么先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