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的学习和开发

楼主(2010-03-08):
关于嵌入式的学习和开发
本人只有C语言基础,现在要利用实验室现有博创公司UP-NETARM2410-S嵌入式开发平台(包括GPRS/GPS模块、电机控制模块、摄像头模块等),设计一套能够实现对现场数据的远程无线传输和实时监控功能的远程监控雏形系统。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远程监控
C语言
GPRS

网友A:
楼主应该先把自己需要设计的东西分块,从系统上对整个设计进行切分,然后每块实现。
这个嵌入式开发平台 有配套的资料吧?
你首先其对应的开发资料,把GPRS模块调通,首先把对应“远程无线传输”这一块调通。
然后就是现场数据采集,这个看你具体需要监控和测量的数据,有可能会用到ADC 或GPIO的开关量
其次就是控制啦,这个就是一个输入设备。
对照自己想设计的东西,在嵌入式开发平台上做些试验。

网友B:
1 选择嵌入式操作系统
2 开发GPRS驱动,并做最大流量测试
3 开发摄像头驱动 依据GPRS的稳定流量选择压缩算法
4 使用CPU控制电机
5 定制传输和控制协议
6 实现软件

网友C:
呵呵,九秒之差。。。。

网友D:
这也是个比较大的题目啊,替楼主UP。
好像这个箱子所带的Linux资料很多,包括驱动,应用...
将这个箱子带的资料大体跑通,然后像上面所说的,将系统分模块,是能够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