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pllog.exe不会自动运行!

楼主:
加了activesync组件。但是repllog.exe在插上usb时不会自动运行,结果无法同步,需要我自己手动运行repllog.exe。
请问是缺少了什么组件导致repllog.exe不自动运行的。

网友:
还在排除中。

网友:
连个帮顶的都没有啊。

网友: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
        "AutoCnct"=dword:1
试下

网友:
这个已经为1.
我原来就能直接连得,后来裁剪掉很多用不到的功能,结果就不行了。
只是在慢慢试到底是裁剪了哪个或哪几个对他有影响,可惜配置比较低,编译一次需要很久,郁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为1.
我原来就能直接连得,后来裁剪掉很多用不到的功能,结果就不行了。
只是在慢慢试到底是裁剪了哪个或哪几个对他有影响,可惜配置比较低,编译一次需要很久,郁闷。

和我的正好相反,我是以前开机时有USB线不能自动连,开机后插入USB线可以自动,也不知道删除了什么组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正好相反,我是以前开机时有USB线不能自动连,开机后插入USB线可以自动,也不知道删除了什么组件就可以了。

wince5有这个问题。wince6一直都很好。

网友:
发现是语言问题,不明白。
当wince的语言只添加了英语时,不管怎么插拔usb线都不行,必须自己执行repllog才能同步上;
当同时有中英文并,默认选择的语言是英文时,必须先启动后再插上usb线,这样同步就能自动连上(如Veabol的情况);

当默认语言为中文是,一切正常,都能连上。

没搞明白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