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程序在实际器材上连部上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9-11-01):
WinCE程序在实际器材上连部上网络的问题
我写的一个程序通过URL下载一些文件到本地,就是用了函数InternetOpen(); InternetOpenUrl();InternetReadFile();在模拟器上可以实现功能,拿到实际的WinCE器材上就不行了。函数连接不上。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在模拟器上我用的ActiveSync,然后把模拟器插入底座连接的。
程序
模拟器
网络
WindowCE

网友A:
你的“实际器材”是什么?你确认里面加入了网络组件吗?

网友B:
是一个Windows Mobile的手机 winCE系统的 手机能上网 直接浏览网页 是不是程序在网上获得信息的时候需要用什么函数打开手机上网的功能?

网友C:
你的程序,是如何获得手机可上网的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