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镜像定制好后在开发板上运行,输入regedit怎么打不开注册表!

楼主:
wince 镜像定制好后,在开发板上运行,通过开始--运行里输入regedit怎么不能打开wince注册表,显示找不到“regedi“组件,请问那位高手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在PB定制系统的时候,选上了这个组建没有

网友A:
wince下没有regedit这个程序

网友:
有好多现有的REGEDIT程序 可以用

网友:
怎样确定选没选regedit 这个组件!难道在wince不能直接查看注册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下没有regedit这个程序

我的板子上有啊,运行中输入regedit就能打开。

网友:
默认的wince系统中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你可以从网上下载regedit.exe,然后直接放到目标机上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能否把这些工具做到镜像里,随着Wince启动。

网友B:
wince没winxp那么强大,不过有第三方软件可以看注册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没winxp那么强大,不过有第三方软件可以看注册表

真是奇怪啊,为什么我的Wince6.0 R3系统镜像里面就可以使用regedit???
打开后帮助信息如下:

PHM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0.1 for PocketPC

by Philippe Majerus
Copyright(c) 2000

网友:
啊,是这样吗?我的现在是WinCE 5.0!

网友:
我把我的传上来了,你下载试试看。

网友:
那是第3方的,只要放在windows目录下,在运行里面输入名字就可以打开
任何程序都可以的

网友:
Wince5.0也应该可以使用的。这个程序应该调用的是系统API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哈哈哈哈,拿了东西不结贴

网友:
我还没有拿了,放心,你分数会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