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连接称重显示控制器,通信问题

楼主:
arm板与称重显示控制器通过rs232连接,在arm上打开串口调试程序,波特率什么的设置好,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主要是想要把称重显示控制器上的读数读取过来。请问,是什么原因,还需要在arm的系统wince中安装称重显示控制器的驱动程序才行?大家帮下忙 谢谢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这样做:

1、先在 PC 机上实现与设备的通讯,并正确读取数据;

2、确保 ARM 板上,你使用的串行口是可用的;

3、尽量不要使用 ARM 板上的 COM1,因为它常用来调试输出;

4、以上都没问题后,再做 ARM 板上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可以这样做:

1、先在 PC 机上实现与设备的通讯,并正确读取数据;

2、确保 ARM 板上,你使用的串行口是可用的;

3、尽量不要使用 ARM 板上的 COM1,因为它常用来调试输出;

4、以上都没问题后,再做 ARM 板上的测试。
谢谢。 pc机 请问是用超级终端吧 ? 用里面的‘传送’菜单?

网友:
如果通讯协议简单的话,你下载个【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测试。

这样测试的目的是:

1、表明称重设备可以正常工作;

2、你理解了它的通讯协议。

网友:
我串口调试用的就是串口调试助手,没有反应

网友:
大家帮帮忙吧 比较急...

网友:
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

再帮忙就是给你做了!

你先仔细阅读一下那个称重控制器的说明书吧!

网友:
用示波器看仪器有没有输出信号吧。或者就是接线错了,主从机的RXD和TXD是交叉连接的。

网友:
独立称重控制器,和ARM,
分别使用串口调试助手验证,分析问题。
很快就可以找出原因。
good luck

网友:
另外确认控制器是否有流控。
分别检验并确认ARM跟PC连接是否有效,控制器跟PC连接是否有效。两者都有效了,再考虑两者相连。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