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标卡尺什么原理?

楼主:
好像里面有个专门的芯片?那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怎么知道长度的呢?

网友:
电子数显卡尺有两类,一种为相对测量型的,一种为绝对测量型的。两种的原理并不相同。一般的电子数显卡尺都是相对测量型的,采用的是容栅传感器,将拉动卡尺时电容值的变化通过电路转化放大及芯片计算得到位移值的变化,并显示出来。数卡的核心部件一个为定栅,一个为动栅,二者之间靠电信号的发射和传递来反映卡尺动定栅之间位移的值。

网友:
感谢LS大侠!
那么数卡里没有什么高级的芯片喽?
那个绝对测量型是什么原理可以顺便讲下么?谢谢啊~~

网友:
数显的里面就是AD转换利用容栅传感器,加上显示,使用前要校准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