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api拨号上网,能用api更改拨号设置吗

楼主:
我调用rasdial拨号上网,设置是之前设置好的一个拨号连接,现在我想更改这个拨号连接的设置,让其不用流控,我找了半天ras相关的函数,都没有发现可以进行这些设置的,RasSetCommSettings是在自己写的dll里面更改波特率之类的,但是就是没有更改是否要流控的api,有知道的告诉下,最近搞这些东西,头大啊。。。

网友:
LZ是想修改已经建立好的连接吗?

断开、修改设置,拨号

网友:
是的。我想修改已有连接的设置,比如说是否采用流控,选择上网的com口等。

网友:
有个现象很奇怪,我一直搞不懂。系统起来以后,我建立了一个拨号连接GPRS,可以拨号上网。上网后我把注册表的GPRS表项下的内容拷贝出来,然后放到注册表里,重新打包,却不能上网了,老是提示端口打不开。 以前4.2的系统我一直都这么干的,都没问题,只是现在的系统换成了5.0就不行了。我感觉注册表操作这块应该不会有问题的,难道是有类似加密的问题?

网友:
GPRS的注册表项有两个,都是明码,只不过大部分是十六进制,而不是String形式。
你的需求可以直接修改注册表。

网友:
用远程工具把注册表直接保存下来,拷贝的或许搞错了

网友:
现在时能上网了。我有点搞不懂的是,我在5.0下,修改拨号连接的设置,然后将注册表导出来,就是不能用。 后来我在4.2下把拨号连接做好之后,将4.2下的注册表导出来,然后用在5.0上,就可以实现正常拨号上网了,好奇怪啊。

网友:
再顶下,期待解答。虽然现在可以上网了,不过我觉得要是能用api设置所有的拨号上网的设置就最好了。 至少是流控,波特率,奇偶校验这些必设项要能设置。

网友:
可以用RasSetEntryProperties 来设置参数,其中第五个参数为以下的结构体。
你可以先创建一个可用的,然后用RasGetEntryProperties 來得到網路參數,然後稍作修改再Set。

typedef struct  tagDEVMINICFG  {
    WORD  wVersion;
    WORD  wWaitBong;             // DevCfgHdr

    DWORD dwCallSetupFailTimer;  // CommConfig.ModemSettings
    DWORD dwModemOptions;        // CommConfig.ModemSettings
                                 // MDM_BLIND_DIAL           MDM_FLOWCONTROL_SOFT
                                 // MDM_CCITT_OVERRIDE MDM_FORCED_EC
                                 // MDM_CELLULAR       MDM_SPEED_ADJUST
                                 // MDM_COMPRESSION    MDM_TONE_DIAL
                                 // MDM_ERROR_CONTROL  MDM_V23_OVERRIDE
                                 // MDM_FLOWCONTROL_HARD

    DWORD dwBaudRate;            // DCB

    WORD  fwOptions;             // DevCfgHdr
                                 // TERMINAL_PRE  TERMINAL_POST
                                 // MANUAL_DIAL

    BYTE  ByteSize;              // DCB
    BYTE  StopBits;              // DCB
    BYTE  Parity;                // DCB

    WCHAR szDialModifier[DIAL_MODIFIER_LEN+1];    // Unique to MiniCfg

    // Dynamic devices configuration
    WCHAR   wszDriverName[MAX_NAME_LENGTH+1];
    BYTE    pConfigBlob[MAX_CFG_BLOB];
    HANDLE  hPort;
} DEVMINICFG;

PS:怎麼選擇串口,目前還沒找到好的方法,我現在是改註冊表,改完需要Reset......

网友:
amuckwei,为什么你列出来的结构体,我在msdn里面搜不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择串口。假如有3,4,5,6,7,8这几个串口可用,假如你要选择串口7做为上网口,可以这么做,方法一:在注册表中将串口3,4,5,6下挂载的modem相关项删除,这样,默认的就是7了,但是相应的配置没法改。 第二种方法:wince启动后,你手动配置拨号上网的连接,然后将注册表导出,并覆盖platform.reg中的相关内容,这样编译出来的bsp就这么都不会错了。

如果能用api修改所有的参数,那就很爽了,不用管注册表,直接在程序里面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那個結構體是看Wince 自帶撥號的那個Ap的源代碼中找到的,試過沒問題^_^

网友:
请问一下,6.0里上网里的连接应该怎么设置。特别是拨号选项-》附加选项,这里如果我给个at+cgcont=1,"ip","cmwap"的话,拨号的时候就说端口被占用。如果不设置的话,点连接就显示通过验证的用户,但却上不了网,微软那个小图标在网页右上角飘啊飘,就是飘不进网络。

请问一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上的,你要将串口设置成无流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