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开发中设备的GUID和inf文件里面CUID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楼主:
期待达人解惑!多谢!

网友:
M.A.R.K
M.A.R.K

网友:
就像一个门牌号
你的门牌号是6A118,系统就知道了,以后凡是此号码的,就调用你的驱动加载。

网友:
inf 文件 [version] 中的classGUID 是 Device Setup Classes
Device Setup Classes

To facilitate device installation, devices that are set up and configured in the same way are grouped into a device setup class. For example, SCSI media changer devices are grouped into the MediumChanger device setup class. The device setup class defines the class installer and class co-installers that are involved in installing the device.

Microsoft defines setup classes for most devices. IHVs and OEMs can define new device setup classes, but only if none of the existing classes apply. For example, a camera vendor doesn't need to define a new setup class because cameras fall under the Image setup class. Similarly,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UPS) devices fall under the Battery class.

There is a GUID associated with each device setup class. System-defined setup class GUIDs are defined in devguid.h and typically have symbolic names of the form GUID_DEVCLASS_Xxx.

The device setup class GUID defines the ..\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ClassGUID registry key under which to create a new subkey for any particular device of a standard setup class.

驱动程序中的是 Device Interface Classes

Device Interface Classes
Device interface classes are the means by which drivers make devices available to applications and other drivers.

This section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opics:

网友:
guid 本驱动在系统中的全局标识
cuid 这个是类标识,通过这个可以判断 加载顺序等。

网友:
版主贴主中午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0FqeiVEr7oBkELiejTGuS回帖是一种美德!XSGbLt2xxkSvfy7nrAzLU
==========================
介+绍:

IOAtOIyAGPXaO6btTpaCd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0FqeiVEr7oBkELiejTGuS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xhM0qF5oAeY08VGlmti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