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6.0如何设置驱动的依赖关系???

楼主:
比如我自己写了个驱动,他依赖系统的ATL组件,我希望做到,当用户选上我的组件的时候,会自动把系统的ATL组件也选上,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A:
在你的 .pbcxml 該 driver 的描述 block 中
加入 SYSGEN_ATL=1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 .pbcxml 該 driver 的描述 block 中
加入 SYSGEN_ATL=1

Paul, Chao @ Techware

对,让你的组件的环境变量控制ATL组件环境变量。即可。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 .pbcxml 該 driver 的描述 block 中
加入 SYSGEN_ATL=1

Paul, Chao @ Techware

好东西,收藏一下

网友:
1喽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