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不定长字符处理问题

楼主:
单片机接收不定的长度.我想PC机到一次就当一次转行.不管长度多少.或者我发送一次协议.
也当一次命令.

网友:
格式:起始符+数据长度+数据+校验码+结束符

数据长度的值由:数据的字节数来定

网友:
用一个长度控制域

然后,只要你的缓冲区够,想发多少就多少,不行就分包

然后,再做接包处理即可

网友:
不行.我要发送的长度不定的.

网友:
lbing怎么为包?

网友A:
我用一个固定的长度存取我收到的数组.我怎样取得一个不定长我想要的字符.并且清除.

网友B:
变长是有代价的,如果不用长度控制域,不可能实现

至于你看到别的高层的协议里没有长度控制,只是把数据/文件指针丢进去,然后直接就完成通信

其实这个是在下层协议里把这个事给做了,加了封装,你看不到而已

到头来还是得去处理长度这个控制信息

咱们做底层的这类东西,经常得处理这些烦琐的玩意

包,也就是一组逻辑上有相关联系的数据

以一定的规则把这个包给拆开,变成多个帧

以一定的协议送到目的地,然后再以那个规则把这个包给还原出来

当然,期间还有出错重发等等机制,这个要看你协议设计的复杂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长是有代价的,如果不用长度控制域,不可能实现

至于你看到别的高层的协议里没有长度控制,只是把数据/文件指针丢进去,然后直接就完成通信

其实这个是在下层协议里把这个事给做了,加了封装,你看不到而已

到头来还是得去处理长度这个控制信息

咱们做底层的这类东西,经常得处理这些烦琐的玩意

包,也就是一组逻辑上有相关联系的数据

以一定的规则把这个包给拆开,变成多个帧

以一定的协议…

lz赶紧记下来,这基本上是业界准则了

网友:
大家说的都对,不过楼主的意思我没看明白
估计楼主只是做接收部分,发送已经固定了且不属于他的工作,我认为发送是遵循相关协议的,楼主应该看看这个协议里有没有长度控制域,如果真的没有那应该有结束符,或者有结束电平信号,呵呵,我猜的,楼主最好具体说说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长是有代价的,如果不用长度控制域,不可能实现

至于你看到别的高层的协议里没有长度控制,只是把数据/文件指针丢进去,然后直接就完成通信

其实这个是在下层协议里把这个事给做了,加了封装,你看不到而已

到头来还是得去处理长度这个控制信息

咱们做底层的这类东西,经常得处理这些烦琐的玩意

包,也就是一组逻辑上有相关联系的数据

以一定的规则把这个包给拆开,变成多个帧

以一定的协议送到目的地,然后再以那个规则把这个包给还原出来

当然,期间还有出错重发等等机制,这个要看你协议设计的复杂度了
mark

网友:
如同2L所说,真实商用和成熟的协议,是不可能强行要求 数据帧定长 的——当然我也见过这样的蹩脚设计。

而要数据帧不定长,这就需要协议做一定的格式定义。

另外就是。

串口接收不定长字符的问题,实际处理手法,一般是:

采用 队列 作为缓冲,只管存储接收的来的数据,然后做一个函数,根据协议格式判断是否已经收到一条完整的数据(其中一种常见做法,就是所谓的基于状态机实现的 序列检测器)

这样做目的有二:
一般来说,我们在程序里处理数据接收和数据处理都希望可以 分开处理。

1.而假如采用一般的固定数组的方式,在处理 数据接收 和 处理时 是非常不好处理的——比如说,你在中断里接收到下一条数据的数据前半部分,而你在主程序里却希望处理完上一条完整数据,并清除这些数据,这个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应该清除到什么位置呢?
显然你不太方便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采用队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处理多少数据就清除多少数据,不影响下一条数据的接收。

2.也就是为了 分开处理 数据接收 和 数据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个固定的长度存取我收到的数组.我怎样取得一个不定长我想要的字符.并且清除.
可以参考我上一楼的方法,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