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楼主(2009-08-06):
verilog
WARNING:Xst:1895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这样的警告对程序有何影响,怎样改?
without
程序
影响

网友A:
查你的代码。这个warning说你的I2C_CTRL/visual_0_gen_stop寄存器输出没有变化。如果代码就是这样的,没有关系。如果不是,往往是代码有功能错误。

网友B:
的确很可能是问题,检查一下这个寄存器的Driver吧,会不会是位宽不匹配,丢掉了这bit的上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