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个数中选出前100个最大的数

楼主:
最高效的方法

一万个数中选出前100个最大的数

网友A:
快速排序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速排序法

同意,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排序,而快速排序是目前基于比较的排序方法中效率最好的一个(针对内部排序),因此先用快速排序,前100个就是需要的数据了

网友:
排序,方法挺多

网友B:
快速排序,如果只是找前100个最大数的话,这100个可以无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其算法上稍作修改,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速排序,如果只是找前100个最大数的话,这100个可以无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其算法上稍作修改,提高效率。

楼主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速排序,如果只是找前100个最大数的话,这100个可以无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其算法上稍作修改,提高效率。

网友:
快速排序是比较慢的.
看算法导论,可以知道一种寻找第K大的数,需要O(N)的时间复杂度.
那么这个题目就变成了从100W个数里面寻找第100大的数,剩下的叫一个新手也行的

网友:
问题补充:

     这个程序是随机产生1W个随机数,然后保存到硬盘中的一个文件中

网友:
没明白你补充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
去看大学学的C语言课本,冒泡排序

网友:
把前100个数排序,存入链表,然后遍历剩余数,如果比100个里面最小的大,就做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速排序,如果只是找前100个最大数的话,这100个可以无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其算法上稍作修改,提高效率。

我靠,必须的
效率的提高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速排序,如果只是找前100个最大数的话,这100个可以无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其算法上稍作修改,提高效率。

其它方法都不如这个,太好用了

网友:
我同意12楼的!

网友:
大学的时候.老师还把我们写的这个程序,在课上跑了~哈哈~我最差;
我门是随即产生1000000个数...
我是冒泡法~

网友:
试下1000000个数~越大越好~

网友:
再看一下补充的问题啊

最高效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