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制CE时,如何分配存储内存与程序内存的大小?

楼主:
默认情况下存储内存与程序内存是平均分配的,比如30M内存,存储内存与程序内存各占15M。由于程序需要,要扩大程序内存,减少不需要的存储内存 。请问:在定制CE时,如何分配存储内存与程序内存的大小?

网友:
MEMORY

;NK 29MB
        NK                        8C200000  01D00000  RAMIMAGE
;RAM 96MB
        RAM         8E800000  01800000  RAM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DBGSER_DMA                8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CAMERA                        8c050000  0011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60000  000A0000  RESERVED
        CAMERA_CODE                8E000000  008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AUTOSIZE=OFF    //自动分配
;wsf stroge ram set to ~15% 20081010
;0x30 / 0xff = 15%
   FSRAMPERCENT=0x30808080  //手动分配

网友:
AUTOSIZE=OFF    //自动分配关闭

网友:
AUTOSIZE跟这个没有关系,它指的是是否把划分给RAMIMAGE用的未用空间用做RAM

FSRAMPERCENT可以用来调节相对比例大小

网友A:
就是设定FSRAMPERCENT宏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AUTOSIZE跟这个没有关系,它指的是是否把划分给RAMIMAGE用的未用空间用做RAM

FSRAMPERCENT可以用来调节相对比例大小

hzdysymbol 正解!AUTOSIZE跟这个没有关系,它指的是是否把划分给RAMIMAGE用的未用空间用做RAM;设定FSRAMPERCENT的值就ok了。

网友:
AUTOSIZE跟这个没有关系,它指的是是否把划分给RAMIMAGE用的未用空间用做RAM

这个怎么理解?用做NK部分的RAM也可以用来做程序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AUTOSIZE跟这个没有关系,它指的是是否把划分给RAMIMAGE用的未用空间用做RAM

FSRAMPERCENT可以用来调节相对比例大小

多谢纠正!

引用 网友A:
就是设定FSRAMPERCENT宏的值

FSRAMPERCENT在内核初始化的时候用到,记得在kernelFindmemory函数里面

网友C:
找到一篇文章

网友:
FSRAMPERCENT这个值最优应该设置多少为好?我怀疑导航软件在我定制的平台上跑不起来就有可能因为这个值没配置好。

我的配置为:FSRAMPERCENT=0x10101010-----应该是把程序内存分的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篇文章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250

很详细啊,不错。PB帮助也有的

网友:
FSRAMPERCENT=0x10101010
我的经验,红色部分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FSRAMPERCENT=0x10101010
我的经验,红色部分很重要。

怎么个重要法,给大家讲讲!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xqhrs232/archive/2010/01/22/5223536.aspx

;;;prog ram is 94%--------程序内存占整个内存的比例
   FSRAMPERCENT=0x101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