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的下怎么安装sqlce数据库

楼主(2009-02-20):
Wince 的下怎么安装sqlce数据库
如题
数据库
安装

网友:
大家踊跃点啊!!快快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你是开发用的话就到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5\Devices\wce500\armv4i\或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v3.0\Devices\wce500\armv4i\
里把sqlce.wce5.armv4i.CAB这个文件复制到WINCE机器里安装就行了

网友C:
安装的话,重启又没了的。
建议在PB里把它加进去,再编译烧录

网友D:
在 手持上怎么安装Query Analyzer 这个数据查询器

网友E:
这个不需要安装,直接把那个exe文件复制进去就OK了

网友F:
能不能说详细点,哪个exe文件呢。。。复制到哪里啊?nandflash里吗